楼主(2014-03-02):
前段时间维修一台西林90KW的变频器,当时车间电工跟我说,这台变频器不能上电,一上电就跳闸,同时有爆炸声,当时觉得肯定是整流模块坏了,就让电工把变频器拆下来了,后来在维修间测量输入端,发现没问题,当时觉得很奇怪,就决定上电试一下,果不其然,一通电空开就跳,同时有巨大爆炸声,于是拆机,发现U相逆变模块的正负端子之间有打火痕迹,但测量U相模块又没问题,于是给变频器彻底做了卫生以后装机上电,结果还是一样,跳空开,同时又爆炸声,再拆机,仔细观察,测量,也没发现什么问题,这台变频器的正负铜排之间有一块绝缘板,绝缘板上开了6个圆孔,套在3个模块的正负极端子上,当时发现,在绝缘板U相模块的哪个位置被炸黑了,于是就用碎布将其擦干净,这一擦就发现问题了,我发现在U相模块的正负极端子所对应的两个圆孔之间,有一条碳化的黑线,用碎布没擦掉,于是用刀片将其刮干净,涂上AB胶,再装机上电,一切正常,就是因为这条碳化的黑线,极不易发现,万用表又量不出来,但500多伏的直流电压一加上去,立马击穿短路。

网友A:
完全没有安全保护意识!
只能说楼主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通过一个接触器给变频器上电的,离得比较远,难倒我会傻到直接拨空开吗?在说我就是靠这东西吃饭的,就算有危险,也要想办法克服,尽量修复

网友B:
楼主很细心啊 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