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实际项目的PLC程序的问题(急)!(选用欧姆龙PLC)

楼主(2014-03-02):
现有一个实际项目的PLC编程,项目的目的是对设备实现温度控制。头脑中未有思路,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帮助编写一下梯形图的程序!谢谢!此项目选用欧姆龙PLC,输入和输出地址表以及项目流程图我已上传,请看下图。第一张和第二张分别是输入地址表和输出地址表,第三张和第四张是流程图的分解,像素不高,请体谅!项目中设置“启用”和“故障”两个指示灯,一个“启用”开关按钮。

网友A:
呵呵;单凭这个是没有办法编出程序的;

网友B:
需要具体的工艺,需要温度给定吧?!用人机界面或触摸屏等来实现人机交互

网友C:
有的是要调试才能知到要改的地方

网友D:
楼主你那温度从那儿进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Z版好,我这个还需要提供什么内容才能编程?新手,有很多的不懂,望指教。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的流程很清楚了,缺少I/O对应,不如温度PLC如何知道

网友E:
呵呵,至少也要几百步的程序,别人帮你写,你会看得懂吗?你自己现场能调吗?
自己都说是新手对吧,还是找个师傅带一下吧。

网友F:
从图上看是西门子PLC 从图上看并没发现模拟量输入信号地址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从图上看是西门子PLC 从图上看并没发现模拟量输入信号地址
图上哪里可以看出是西门子PLC?
楼主瞎摆了

网友G:
一般温度都需要加入PID调节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一般温度都需要加入PID调节吧
看要求,楼主的不需要

网友H:
还是外包吧,估计调试的时候必须现场来修改参数。

网友F:
西门子叫I Q吧  位:            I〔字节地址].[位地址〕 如:I0.1

I/O
I0.0   Q0.0
I0.1   Q0.1
I0.2   Q0.2
I0.3   Q0.3
I0.4   Q0.4
I0.5   Q0.5
I0.6   Q0.6
I0.7   Q0.7
I1.0   Q1.0
I1.1   Q1.1
I1.2
I1.3
I1.4
I1.5
I2.0
I2.1
I2.2
I2.3
I2.4
I2.5
I2.6
I2.7

欧姆龙 地址这样吧 00000~00005 用的着显摆吗

00000~00011

01000~01007

00000~00011
00100~00105
00200~00211
00300~00311
00400~00411

01000~01007
01100~01103
01200~01207
01300~01307
01400~01407  唉 老人倒地上是不能扶 新人发帖子子 还真不能随便回  回了不讨好

看看程序中两者的表达方式 IO表达的是不是和你的图上的哪样  唉 少年 你懂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F:
看看程序中两者的表达方式 IO表达的是不是和你的图上的哪样  唉 少年 你懂的
虽然你回给俺的,但大家都看到了,希望你不要在重新编辑.
1.楼主在标题,在楼顶都已经标明用欧姆龙PLC,只是没有标明具体型号.
2.你只看到楼主用I,Q表示输入输出,就断然是西门子的产品,太武断了(三菱,基恩士等是不是也用IQ表示?),借用你的话,你太老了,老掉牙了.
3.欧姆龙早就用I,Q表示输入输出了,尤其在软件上.
4.看一下输入,楼主用的I/O表里,是I0.0-0.15;1.0-1.15;输出用的是Q2.0-2.15;3.0-3.15.
 你提供的欧姆龙IO显然是小型机(I最大到11,O最大到7),楼主的应该是CJ,等系列机,绝不是I/O固定的小型机.
5.再看你提供的西门子IO,也是小型机.
6.再看你提供的梯形图,应该选的PLC是CPM系列.
同样的梯形图,选CJ机型你再看看,参考你的第一梯形图.

下边的梯形图在CPM机型中永远出不来的.

用什么机型都不重要,只是楼主提供的信息缺失,看了你的回复,可以肯定楼主使用的PLC模块在IO表里还没有提供全.
看来楼主所谓的急,是假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好吧 我老了 我对不起你 不好意思了 你高兴没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偶无所谓,别给新人错误的信息.
知错就改还是好.

网友F:
大哥真是伤不起了 我何错之有 什么知错就改 我说也不全错吧 西门子 300、400也是这样I输入 Q输出 什么小型机 大型机 我站在我的角度上我有错吗? 再说日本的确实存在这样和哪样的表达方式 难道不是吗? 敢情我是特意来论坛在误导他人一样! 这性质就变了! 如果你够热心 就提些建设性意见给别人 我不懂行吗!我站我角度 说哪样一句话有什么错 错在哪 请问?一大早争这东西 。真是????????????我没有存心去误导别人 我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知道一点兄,您好。PLC型号我选用的是欧姆龙的CJ2M,cpu13。现场温度是通过热电偶传送到这个温控PLC的,如果时间未到,而温度到了,只输出一个报警信号。如果时间到了,而温度未到,除了输出一个报警信号外,还要输出一个温度故障信号。(就是输出Q2.1和Q2.2)另外,干混时间和干混温度,湿混时间和湿混温度应该设置成变量形式,是一个范围。对么?还有您说的我的I/O对应缺失是什么意思?这个系统里一共有四台锅,先编程1#锅的就好,麻烦您帮我指导指导,谢谢先!

楼主:
回复 网友F:
twtynijj兄,莫生气,论坛里大家互相沟通交流嘛。这个项目我选用的是欧姆龙PLC,型号是CJ2M,cpu13。同时,谢谢你的热心解答,我知您是好心,我是新手,以后若是遇到西门子PLC的问题,可能还要向您讨教呢!

网友I:
和气和气。

网友J:
用温控仪轻松实现输入输出控制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知道一点兄,您好。PLC型号我选用的是欧姆龙的CJ2M,cpu13。现场温度是通过热电偶传送到这个温控PLC的,如果时间未到,而温度到了,只输出一个报警信号。如果时间到了,而温度未到,除了输出一个报警信号外,还要输出一个温度故障信号。(就是输出Q2.1和Q2.2)另外,干混时间和干混温度,湿混时间和湿混温度应该设置成变量形式,是一个范围。对么?还有您说的我的I/O对应缺失是什么意思?这个系统里一共有四台锅,先编程1#锅的就好,麻烦您帮我指导指导,谢谢先!

你能告诉,这个流程图及IO表是谁(设计院/所,别人的图纸,客户.还是你自己)提供的.
先看你这段文字,热电偶直接进PLC?---不像;
Q2.1  Q2.2 哪个是温度故障信号?哪个是报警信号,再回头看你给的定义,干混范围,湿混范围,怎么也联系不上呀.
"干混时间和干混温度,湿混时间和湿混温度应该设置成变量形式,"就你现在提供的IO表,你让神仙设置呀.
你的I/O对应缺失是什么意思?----对照流程图看看,温度在哪儿,时间在哪儿?
就现在提供的IO表,猜测
这是一个报警显示装置,
你在找提供图纸的商量要全资料,包括整个电路图-----也许温度使用温控器,时间使用定时器.......
"允许要油""允许出锅"在IO表里是哪个?

能透露是什么装置吗?不会是抄菜锅吧

楼主:
流程图和I/O表不是本人提供,I/O表中有些变量,地址需要自己去设置。这个项目是实现对混捏锅进行温度控制,报警显示。我把输入地址I1.05定义为1#锅干混温度到,I1.06定义为1#锅湿混温度到,I1.07定义为2#锅干混温度到,I1.08定义为2#锅湿混温度到,I1.09定义为3#锅干混温度到,I1.10定义为3#锅湿混温度到,I1.11定义为4#锅干混温度到,I1.12定义为4#锅湿混温度到。我试着编程了一下。请帮我看看并指正!谢谢咯!混捏锅温度控制 段1

混捏锅温度控制 段2

混捏锅温度控制 段3

混捏锅温度控制 段4-1

混捏锅温度控制 段4-2

楼主(2014-04-07):
回复 网友D:
知道一点兄,你好。流程图和I/O表不是本人提供,I/O表中有些变量,地址需要自己去设置。这个项目是实现对混捏锅进行温度控制,报警显示。我把输入地址I1.05定义为1#锅干混温度到,I1.06定义为1#锅湿混温度到,I1.07定义为2#锅干混温度到,I1.08定义为2#锅湿混温度到,I1.09定义为3#锅干混温度到,I1.10定义为3#锅湿混温度到,I1.11定义为4#锅干混温度到,I1.12定义为4#锅湿混温度到。流程图和I/O表不是本人提供,I/O表中有些变量,地址需要自己去设置。这个项目是实现对混捏锅进行温度控制,报警显示。我把输入地址I1.05定义为1#锅干混温度到,I1.06定义为1#锅湿混温度到,I1.07定义为2#锅干混温度到,I1.08定义为2#锅湿混温度到,I1.09定义为3#锅干混温度到,I1.10定义为3#锅湿混温度到,I1.11定义为4#锅干混温度到,I1.12定义为4#锅湿混温度到。我试着编程了一下。请帮我看看并指正!谢谢咯!混捏锅温度控制 段1
混捏锅温度控制 段2
混捏锅温度控制 段3
混捏锅温度控制 段4-1
混捏锅温度控制 段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