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NXING 0.75KW变频故障求助

楼主(2014-03-02):
手上有台SHANXING 牌的SX-2800 0.75KW的变频器,修着练练手,现在开关电源不起振,5脚7脚15V电压,不变化,8脚5V输出正常,短接TL431后光耦输入端,可以起振,但每次起振后就会烧驱动电路15V稳压管(我自己这么认为的,你们看下图,看看对不对,变压器绕组接整流管正极,出来是正电压,就是不知是不是15V的稳压管),线路走到反面的三块A3120上。烧了后就保护了,指示灯一亮一灭的,菜鸟刚学,请专家指点一下毛病在哪里

网友A:
6脚5V输出就不正常了,8脚5V输出那还差不多,检查一下TL43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错了,是8脚输出5V,我写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B:
光藕输入端都敢短接?极危险的动作,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试验。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是啊,不应该短光耦初级的。

网友D:
光耦初级短路 3844会认为电压偏底 所以会使电压不断升高吧 炸稳压二极管也很正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从现象上看,电路可以起振,是否可以在启动电阻上并一电阻试试能否起振,电阻并多大,电路通过几个贴片串并过去阻值大概340K,从530V上取电降压给3844

网友D:
回复 楼主:
已经启振了 那就不要再从启动电阻入手了啊 查查别的吧

网友E:
查一下7脚的反馈回路 开关变压器的这路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就是不起振,短接光耦后才起振,不短接不起振,现在就是7脚15V电压有,但没有起振,看看怎么才能让它起振

网友B:
LZ判断可能有误,不是不起振,是起振了马上又保护封锁了。可能都表现为无输出,检查的方向不同

网友F:
既然短431后面的光藕可以起震,那有可能就是431反馈信号有问题,重点不在3842,在后面的431周围,包括431,或者是负载短路引起反馈不正常。还有你短此光耦烧稳压管很正常,如果烧的时间长,后面的3120也有可能被烧坏,建议尽量不要短接此光耦,长时间过压会烧一大片的。

楼主(2015-01-27):
机器放了一年了,最近不太忙,翻出来继续修,稳压管从一台相同机器上拆(电路板有点不一样)稳压管上上,又检查一下整流二极管,测量没问题上电,开关电源指示灯亮了(以前是一亮一免的),量各路电压正常,驱动稳压管负压8.2V,正压16V,装机测试空载正常,带负载测试电流电压正常。就是驱动电路稳压管短路造成负载短路。坏了好几只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