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2):
自锁指令我能理解他的含义,就是不知道在什么样的程序能使用到,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锁指令我能理解他的含义,就是不知道在什么样的程序能使用到,求大神指导

例如手自动切换,手动一段IL,自动一段IL。

网友B:
在IL和ILC中间的程序受IL的执行条件控制,执行条件接通,在IL与ILC中的程序正常执行,否则不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头绪,可以理解为主要受IL的控制条件使用吗?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

网友C:
能理解,不知道咋用……挺奇怪的,跟子程序一样用就可以。当某些程序需要需要特殊条件的就可以用IL、ILC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