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2):
在PLC中,一个D元件(如D100),其值到底是-32767~+32767,还是0-65535。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PLC中,一个D元件(如D100),其值到底是-32767~+32767,还是0-65535。谢谢

可能为-32768~32767,也可能为0~65535,最终的结果取决于用户的赋值或者用户但是使用的指令。

网友B:
设定的最大范围是没错,你也可以加设定条件的

网友C:
如1楼所说,带符号位的为-32768~32767。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给个梯形图,如:
1、将K30000输入D100
2、将-30000输入D101
3、将K60000输入D103

谢谢了,请求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梯形图,如:
1、将K30000输入D100
2、将-30000输入D101
3、将K60000输入D103

谢谢了,请求帮助。

网友D:
呵呵;前二个都用MOV指令就行了;
后面K60000用DMOV,传送后占用二个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向你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