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800问题求助

楼主(2014-03-02):
ABBACS800变频器22KW启动时反向扭动一下停下然后才正向运转,而且加负载之后就停机还不报警,将另外一台正常工作的同样的变频器参数用面板下载过来,还是这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是什么负载啊 是不是电动机有问题啊

楼主:
电机没问题的,接在另一台变频器上用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