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楼主(2014-03-03):
接近开关与PLC模拟量模块如何连接?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接近开关和模拟量模块相接?楼主这个题目还真有点考人了。没听说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近开关和模拟量模块相接?楼主这个题目还真有点考人了。没听说过。
有的接近开关带模拟量输出,距离多少可以输出模拟量的。高级货的说。

模拟量的连接要分清电压和电流,有源和无源,根据模块接线图接线。

网友C:
没听说过

网友D:
呵呵;先把什么是开关量,什么是模拟量搞清楚了再说;

网友E:
接近开关与开关量关系好,和模拟量不好的

网友F:
难到像倒车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