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3):
下个星期厂里的离心机要改造,从原来的接触器控制该为变频器控制!小弟从来没有接触过变频器!很是担忧。

离心机18.5KW,要求 快慢2 档,不需要正反转。

控制柜面板上要求:  电源指示, 运行指示,停机指示,故障指示

                   高低速转换开    停止           故障复位

变频器暂时还么有具体的品牌。

我想问一下,大概的控制方式是什么。有没有相关的电气图参考一下。 谢谢大家

网友A:
只有两档速度控制,那用变频器的端子控制就可以,通过接通不同速度的端子,就能控制不同的速度
你找到任意一个变频器的说明书,都应该会有这个接线说明的

网友B:
用变频器的端子控制,根据说明书来选择频率的端子,来控制速度,
另外可根据现场要求来加一些辅助元件来实现自动控制。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

网友C:
这个需求,很简单,一般的变频器都可满足要求。采用开关量输入的端子控制就行,对监控参数的显示,可以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信号来完成。

网友D:
变频器这些都能做到

网友E:
选择端子控制方式,照说明书接即可.

网友F:
用外接端子控制即可,设定两段速就可以了。

网友G:
在网上找变频器的说明书来参考参考就好啦~

网友C:
离心机控制,V/F控制即可。就像洗衣机的甩干桶,由慢到快的转起来就行了。不知道是否要超频控制?也就是超过50Hz的转速控制?

网友H:
仔细查看说明书

网友I:
     弄个说明书看看,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