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3):
有个安川伺服电机,750W的。编码器不知怎么卸下来,以前拆过的都是中间有个螺丝的。这种第一次拆,望拆过的大师们指点一下。

楼主:
下面三颗螺丝拆过,与编码器无关的。只有上面三颗涂有胶水的没动。

网友A:
安川的伺服电机编码器没有拆过,不知码盘与电机转子是怎么联结的。

网友B:
看着有防水胶

楼主:
这个问题还没有搞定呢,不能沉下去啊

网友C:
怎么想着要拆呢,拆下调零是个难题。

网友D: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坏了,自己是维修不了,得找相对专业的人士或单位。

网友E(2021-06-05):
您好,知道那几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