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4-03-03):
请问图中的*DM998 带个*号在这里表示什么意思。还是指数据存储器DM998吗?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数据区的间接寻址,最后的地址取决于DM998中的值,例如,DM998=10,那么*DM998相当于D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谢谢这位大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疑问,@D10,*D10 有什么不同呢 ??谢谢

网友B:
寄存器的间接寻址方式

网友C:
请教高手:我想用一台pLc控制8台伺服电杋,直流48v。各台运动还要用到三角函数计算。不知有没有这样的pLc控制器?

网友D:
三角函数
很多PLC都支持
CP1H FX3U FPX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