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380V 变频器拖220V 电机 怎么接线才可以正常使用?(20140306)

楼主(2014-03-03):
380V 变频器拖220V 电机  怎么接线才可以正常使用?  是接星型或是三角形?还是要设置变频器参数?
变频器为3.7KW 380V,  电机是2.2KW 220V的 .
是装在雕刻机上面的,还需要调试哪些参数?

网友A:
三相220V的电机吗,线电压是220V,三相380V的变频不能用吧,见用变压器把三相380伏电源变为三相220伏电源使用的。

网友B:
不能用。380变频器不能带220的电机

网友C:
都是三项的可以用,正常接线改设置就行了。设置为输出频率50HZ时输出电压220V。不过电机或变频器有一个达不到额定功率(忘记是哪个了)。

网友D:
把三相220电机改为星接即可。如果原来是角接的话。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么小的电机应该是星接的吧,没法改

网友E:
呵呵;有AC220V的雕刻机专用的变频器;

网友F:
380V 变频器拖220V 电机,还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