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3):
三菱FX-2Nplc与整流器485通讯程序。9600,8,1,无校验。
数据帧格式STX Add Cmd Para1 Para2 Para3 Para4 BCC EOT
STX 起始位 设定为02H
Add 地址位,从机的通讯地址
Cmd 命令位,表示本次通讯要完成的操作
P1-P4 参数位 本次操作参数
BCC 帧校验位 从帧起始到该位中间的所有数据异或的结果
EOT 结束位,设定为04H
注:所有数据都是9个字节的长度.均为16进制数

恒流设置输出操作,命令05H;恒压设置输出操作06h;关闭输出操作0Fh;读取输出操作11H
初次使用三菱Plc及485通讯,敬请各位高手帮忙做下程序,多谢!

网友A:
你也没说硬件配置,是用485BD还是232IF,整流器通讯协议也没有说清。这个程序不是太简单,一说就会的,你还是用个485BD,按照FX2N说明书的RS指令自己试吧,让别人给你做程序别人也是需要时间的,自己试验吧,不明白的地方再问。

网友B(2014-04-17):
整流器的通讯协议发来看看,我做过这类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