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3):
今天我司一台西门子触摸屏白屏后,更换一台新的触摸屏(MP277)无法跟西门子PLC通讯,后来地址设置不断改,0-10,突然可以了,但一停电后启又不行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帮助!

网友A:
屏跟PLC通讯应该是屏做主站,主站的地址应该比plc的地址小吧。然后plc端口的通讯速率也要设置一致才行

网友B:
一般屏的地址是0,plc是2吧。屏应该做主站。

网友C:
设置保存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设置保存了吗?

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