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帮忙看下是什么继电器;如何工作

楼主(2014-03-03):
这种是什么继电器?工作原理是什么,请师傅们指教下,尽量详细点,有好几个,请朋友回答时尽量区分;不然容易混淆

楼主:
第一张图片就不用回答了;主要是第二张以下的;请朋友回答时注明第几张图片,的工作原理

网友A:
最后第二个急停安全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第二个急停安全继电器
欧克

网友C:
只能能看出来第二和第三张、第四和第六张是同一个型号、品牌的模块,图尔克的,但根据图片中依稀可见的型号却搜索不到,不知道是不是该品牌、该系列的模块停产下线了原因,第五章是皮尔兹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后第二个急停安全继电器
这个就不用说了
其他的继电器是些功能可调整的,具体的用法在继电器的侧面有详细的说明,楼主可以将侧面的图片拍下来 贴在这里,大家再就可以为你说明具体的操作了
要是你是考考大家,那就完全没必要,这东西太多了,都是看侧面 然后现场现学现卖,没什么神秘的东西,都比较简单 懂点E文就万事大吉,实在不行,查查有道,就解决了!!!!!!!!!!!!!!!!!!!!!

楼主:
好的,改天把侧面也拍下来,供朋友参考,我也不知道其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