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4):
大家早啊请教各位大侠个问题,三菱MDS-B-VX系列伺服,单独上控制电源显示Ab是什么故障啊,请指点一下吧

网友A:
你这不是三菱通用的伺服,是不是CNC上的?是不是通过光纤和控制器连接的?

网友B:
在以前的绕线机上面见过
英文的资料能找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