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4):
电机的感抗怎么测量,有谁测试过吗?漏感抗和互感抗怎么测量呢?

网友A:
很基础、很基础、很基础的问题呀。作为一个自动化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搞这个问题就像一个小学生做加减乘除算数作业一样。解题思路是交流电路的欧姆定理。

先给电机通一个已知固定频率和固定电压的交流电,并用万能表测量它的线电流,断电后,测量电机的直流电阻,有了线电压、线电流、直流电阻,那么电机的感抗就能以计算了。有现成的公式。利用同样的原理,交流电抗器也可以实测并计算其电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