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4):
磁电式仪表只能用来测量直流吗?今天做电工复训题库判断题,我认为是错误的,可正确答案是对的,我搞糊涂了

网友A:
磁电式仪表只能用来测量直流是对的,因为,磁电式仪表中的永久磁铁产生的磁场方向不能改变,所以只有通入直流电流指针才会稳定的偏转,如果通入交流电流,则产生的转动力矩也是交变的,可动部分由于惯性来不及转动,所以指针会没有指示。

楼主:
哦,谢谢!看来我要加强学习

网友B:
磁电式仪表也成电动式和直流电机的原理相似由于没有换向环所以像一个方向偏转只能是直流,电磁式仪表就是测量交直流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