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4):
51单片机怎么控制IR2110,产生连续周期的数十微秒脉宽的信号驱动MOSFET。需要什么元件,51能直接接2110吗?
另,2110想驱动单个mosfet怎么做。我看的英文资料上是驱动两只MOSFET的。

网友A:
能不能驱动看输入电压,电流满足吗?
一般会加个74系列的缓冲放大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IR2110驱动半桥 输入为CMOS电平 兼容TTL 51当然可以作为输入信号

网友C:
驱动单管用什么IR2110,可以用别的芯片啊,IR2110如楼上所说是驱动半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PROTUES没有IR2110,用211 2代替一下,这么接对吗?单片PWM产生没什么问题。在强电部分就读不到电压变化,MOS开关没打开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帮我看一下这个怎么办?谢谢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