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4):
 永磁涡流调速器是通过铜导体和永磁体之间的气隙实现由电动机到负载的转矩传输。该技术实现了在驱动(电动机)和被驱动(负载)侧没有机械链接。其工作原理是一端稀有金属氧化物硼铁钕永磁体和另一端感应磁场相互作用产生转矩,通过调节永磁体和导体之间的气隙就可以控制传递的转矩,从而实现负载速度调节。
 由下图所示,永磁涡流调速器主要由导体转子、永磁转子和控制器三部分组成。导体转子固定在电动机轴上,永磁转子固定在负载转轴上,导体转子和永磁转子之间有间隙(称为气隙)。这样电动机和负载由原来的硬(机械)链接转变为软(磁)链接,通过调节永磁体和导体之间的气隙就可实现负载轴上的输出转矩变化,从而实现负载转速变化。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通过调整气隙可以获得可调整的、可控制的、可以重复的负载转速。
 磁感应原理是通过磁体和导体之间的相对运动产生。也就是说,永磁调速器的输出转速始终都比输入转速小,转速差称为滑差。典型情况下,在电动机满转时,永磁涡流调速器的滑差在1% ~ 4%之间。
  通过永磁涡流调速器,输入转矩总是等于输出转矩,因此电动机只需要产生负载所需要的转矩。永磁涡流调速器传输能量和控制速度的能力不受电动机轴和负载轴之间由于安装未对准原因而产生的小角度或者小偏移的影响。排除了未对准而产生的震动问题,由于没有机械链接,即使电动机本身引起的震动也不会引起负载震动,使整个系统的震动问题得到有效降低。

  永磁涡流控制器通过处理各种信号实现对负载调速,包括压力、流量、皮带速度、位移等其它过程控制信号。永磁调速器可以方便地对现有设备进行改造,不需要对现有电动机和供电电源进行任何改动,极少的现金和安装投入。安装永磁调速器以后,对整个系统不产生电磁干扰。在大多数情况下,关闭或者拆除现有的过程控制硬件设备。负载将在最优化的速度运行,增加能源效率,减少运行和维护成本。
永磁涡流调速器的特点:
1.总成本最低。
2.维护工作量小,几乎为免维护产品,维护费用极低。
3.容忍较大的安装对中误差。大大简化了安装调试过程。
4.过载保护功能。提高了整个电机驱动系统的可靠性,完全消除了系统因过载而导致的损害现象。
5.带缓冲的软启动/软制动(刹车)。
6.节能效果显着。 节电率达到25%--66%。
7.使用寿命长,设计寿命30年。美国海军品质。
8.过程控制精确高。
9.减震效果好。
10.结构简单,适应各种恶劣环境。对环境友好,不产生污染物,不产生谐波。
11.体积小,安装方便,可方便地对现有系统进行改造或用在新建系统。
12.应用现场多,已成功应用6000套。

网友A:
楼主介绍的调速系统和我单位的滑差电机调速原理是一样的。只是调节方式不一样。我们调的是滑差离合器的磁场强度即通过改变离合器线圈的电流大小。

楼主:
滑差电机是采用励磁的原理,而永磁调速器的磁场是永磁体本身所具有的,不需要额外的电流去励磁。这两者在原理上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