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4):
  压力传感器如果抗干扰性差的话,就特别容易受外界干扰,那么其应用范围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压力传感器是传感器中应用最多的传感器之一,其广泛应用在工业、农业以及服务业。今天小编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压力传感器抗干扰性差的原因。

  压力传感器直接接触或接近被测对象而获取信息。压力传感器与被测对象同时都处于被干扰的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的干扰。

  尤其是压电式压力传感器和电容式压力传感器很容易受干扰。压力传感器抗干扰措施一般从结构上下手。智能压力传感器还可以从软件上着手解决。

  改进压力传感器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干扰的引入,可有如下途径:将信号处理电路与传感器的敏感元件做成一个整体,即一体化。这样,需传输的信号增强,提高了抗干扰能力。同时,因为是一体化的,也就减少了干扰的引入;集成化传感器具有结构紧凑、功能强的特点,有利于提高抗干扰能力;智能化传感器可以从多方面在软件上采取抗干扰措施,如数字滤波、定时自校、特性补偿等措施。

  目前压力传感器已能适应很多环境在使用但是在有的环境中压力传感器的抗干扰性还是不够好,我们必须从多角度,结合高新科技来使得压力传感器的抗干扰性进一步提高。

网友A:
定时自校怎么做的?它如何知道较秤的数值与实际是否一致

网友B:
压力传感器要想可靠性高,有两点做到位也就ok了。第一是抗震性,压力传感器一般都装在有震动的场合,所以具有高抗震性能是提高其可靠性的关键;第二是信号的绝缘,传感器的信号与金属外壳之间要有高绝缘性。这样只要把信号线缆做好屏蔽,其传输的可靠性就没问题。

网友C:
我单位有几十台压力变送器,目前好像没有遇到干扰的问题啊,用的都是屏蔽仪表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