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4):
 永磁调速器的基本结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安装在负载侧的磁转子;另一部分是安装在动力侧的铜转子,铜转子与磁转子没有任何机械接触,工作原理:铜转子和磁转子可以自由独立旋转,当动力侧的铜转子旋转时,铜转子和磁转子产生相对运动,铜转子在磁场中切割磁力线从而产生涡电流,涡电流产生感应磁场与永磁体相互作用,产生扭矩,从而带动负载旋转工作。永磁调速就是通过调节磁转子与铜转子之间气隙的大小,就可以控制传递扭矩的大小,而获得可调节、可重复的负载转速,实现负载转速的调节,达到减速节能的效果。
1、特点
(1)无需外接电源即可工作,筒形调速器调速范围:0-98%,传动效率:98.5%;可在高温、低温、潮湿;肮脏、易燃易爆、电压不稳及雷电等各种恶劣环境下工作;
(2)实现电动机和负载间无机械链接的传动方式,大幅减轻系统振动;
(3)完全软启动,堵转自动保护;
(4)容忍较大的安装对中误差,大大简化了安装调试过程。
3、 永磁调速与变频调速相比
(1)稳定性和可靠性比变频器高,在大功率情况下尤其突出。在负载要求高速运转时,功率≥50KW代替变频器优势明显。
(2)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的适应力和免维护性,是变频器不具备的。
(3) 在电压降低时,变频器可能无法工作,但永磁调速器不受影响。低转速时,变频器降低电机的转速,同时降低散热风扇的效率,可能造成电机过热,永磁调速器则不会出现此问题。
(4)与变频器相比,能消除电机与负载之间的振动传递。
(5)与变频器相比,维护和保养费用低。
4、 适用永磁调速改造的设备 :
(1)对于制程的需要控制流量,节省电力及管损;
(2)对于起停频繁的设备降低损坏机率并减少损耗;
(3)震动大的设备 减少因设备连接产生的共振,并降低振动;
(4)对于周期性的运转设备降低损坏机率并减少损耗;
(5)有热膨胀影响的设备无需考虑因热膨胀导致对心不良或其它影响;
(6)有冲击负荷的设备对冲击负荷的设备仍能正常地运转;
(7)高起动惯性 / 力矩的设备:永磁调速器提供马达空载启动,因此对于高启动惯性之设备有良好的起动性能。 2、永磁调速器缺陷分析
 去磁又叫“退磁”。加热和捶打磁体能使磁性减弱或去掉。我们要保持永磁体的磁性,就不要对永磁体加热或敲击。  永磁体的娇嫩也是影响永磁搅拌装置发展的重要原因。永磁体一般采用钕铁硼等永磁材料,一般来讲,磁性材料的退磁点都在摄氏130度以上,有的甚至高达摄氏200度以上,永磁体的缺点是对温度敏感,热稳定性差,环境温度一旦超过规定值就会退磁,而这个规定值目前只能做到80℃~180℃(不同品种的永磁体的规定值不同),提高永磁体的工作温度是永磁材料科研工作者的难点之一,在短期内难以有突破性进展。好一些 的永磁材料的居里点可能高些,但随着居里点温度的提高永磁体的价格增加很快,如工作温度为180℃的永磁体的价格为工作温度为80℃的3倍以上。由于这些永磁材料在温度不太高的环境里就会失去磁性,因此它不适宜在高温环境里工作。

网友A:
大有取代变频器的样子啊

网友B:
就是我们很早使用滑差电机吧,调速很方便就是效率太低。

楼主:
滑差电机与永磁调速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第一:滑差电机是采用励磁的原理产生磁场,其本身是需要耗费电能的。而永磁调速器的磁场来自永磁体,永磁体是由钕铁硼等稀土材料制作而成,是目前大自然中磁性最强的物质。其使用寿命可达25~30年。
第二:永磁调速器调速的原理是靠调节铜导体与永磁体之间的间隙来实现的,是个纯机械调节方式。外加一个电动执行器,其调节精度高,可操作性强。而滑差电机是通过调节电磁调速电机的电压而使输出的转速低于输入转速,它的工作原理是调节电磁调速电机的转差率来改变输出转速的,两种调速原理完全不同。

网友C:
还没用过这东西,节能怎么样啊

网友D:
630KW的电机你这个件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