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4):
因毕设要求,在PLC编程中必须含有智能控制,但是我没接触过这方面,想请问怎么样体现出来
我用的是S7-200的PLC

网友A:
神经网络?自学习?专家系统?模糊控制?
自学习:plc编写的迭代算法(加减乘除,让结果收敛),勉强算是。
专家系统:IF THEN(位逻辑!) ,也勉强算。
模糊控制:比如模糊PID,建立模糊规则,查表(间接寻址),代入PID公式,算出结果。

高校都喜欢把狼筋拉到狗腿上。
祝你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很牵强。再问一下,如果用matlab设计出模糊控制查询表了,怎么添加到STEP7中啊,这个真不会。。。

网友A:
规则表不再变化的话,直接写入数据块。
表按照顺序,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假如该表的第1个字节为VB0,则&VB0,取地址AC0。
判断,得知所要查的结果是第n行,第m列的数据,那么计算它是该表的第x个。
要查数据的地址=AC0+x,再MOVB *AC0,完毕。

如果数据为字,+2x;双字,+4x

网友B:
PLC智能控制怕是一个噱头,只能说用PLC开发的控制设备,能不能自个报警,修正错误.....
而这一切要看要求到什么程度.
比如最简单的,当发现某个近接开关失灵,要能马上报警,这样的程序算不算智能?谁都能编出这样的程序.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不能说是智能,还是马后炮,毕竟这个程序不能提前知晓这个近接开关什么时候坏,好提前更换.
谁又能编出个程序,提前了解呢,这后来的智能要求怕就是无理的了.

网友C:
偷换概念而已,逻辑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