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不正常

楼主(2014-03-04):
天车送电接触器线圈。220 直流。  现在问题频繁烧毁整流模块,就是220VAC,变直流的这个模块。这个天车已经使用2天了,每天连续用8小时,共烧毁3个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肯能的原因?(接触器线圈和接触器都是重新换的,还是烧)

网友A:
经过隔离变压器给整流模块220VAC试试。

网友B:
应该在线圈两端加上RC浪涌保护或者续流二极管即可解决。

网友C:
换大一级的整流模块

网友D:
支持2楼的说法

楼主:
我们因为是行车,所以220VAC 是隔离变压器变出来的。

楼主:
现在我唯一不明白的是,为啥隔离变压器的零线要接地?原来我们这里的隔离变压器的零线不是接地的啊。是不是这个接地造成这个故障发生啊》

网友E:
变压器次级接地是安全保护。整流换大一点,如果频繁动作的话加个二极管并在接触器线圈上。

网友F:
回复 楼主:
既然都隔离了为啥要接地?接地了就失去隔离的作用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既然都隔离了为啥要接地?接地了就失去隔离的作用了吧?
不是隔离用,就是变压用,行车上没零线,220就要用380变。

网友G:
三楼说得对。绕线式电机离合器直流都要防浪涌。

网友H:
会不会你使用了220V的交流接触器吸引线圈了?

网友I:
2楼、3楼的意见,可供参考。
另外,220VAC电压是否不偏高;亦可留意一下整流模块的参数、质量。

网友J:
应该在线圈两端浪涌吸收电路或更换整流电流大一些的整流模块

楼主:
那请问这个隔离变压器次级接地是不是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既然都隔离了为啥要接地?接地了就失去隔离的作用了吧?
不是隔离用,就是变压用,行车上没零线,220就要用380变。
那行车上隔离变压器次级的OV 需要接地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个隔离变压器次级接地是不是不正确
隔离变压器为什么要接地? 接地后还隔离吗? 如果电压转换用,干嘛不直接取380的线圈?
另外烧整流模块,和变压器接地没有直接关系。加浪涌吸收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个隔离变压器次级接地是不是不正确
隔离变压器为什么要接地? 接地后还隔离吗? 如果电压转换用,干嘛不直接取380的线圈?
另外烧整流模块,和变压器接地没有直接关系。加浪涌吸收就可以解决了。

那么这个浪涌加在整流器输入端吗?

网友L:
烧毁整流模块的原因不外乎三种:1、过热2、过流3、过压 根据楼主的描述可能为后者,接触器通断时产生的高电压击穿整流模块,在整流模块的输出侧加装匹配的扼流圈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M:
其实整流模块本身就具有续流作用,关键是整流模块的放置位置,也就是续流的作用位置,放在什么地方更合适呢?放在直流线圈越近的位置越好。另外整流模块烧,还要看看模块的容量是不是选的太紧张了?应该有一个大一点的裕量。就可靠了。

网友N:
是磁盘车吗!

网友O:
加个滤波看看

网友P:
各位老师说的已经很明白了!

网友Q:
看一下接触器吸合情况 铁心间隙!魔鬼藏在细节里!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一下接触器吸合情况 铁心间隙!魔鬼藏在细节里!
接触器已经换新的了,故障依然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N:
天车送电接触器。400A 的接触器线圈。直流线圈  整流块就在接触器旁边。

楼主:
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