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4):
我在想,当第一行的0.02上升沿的时候,第二行的不是应该断开的吗?怎么还能通过它导通呢?求高手解答,并求时序图参考一下,谢谢~~如图

网友A:
先搞懂脉冲

网友B:
没写过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当第一行的0.02上升沿的时候,第二行的不是应该断开的吗?怎么还能通过它导通呢?求高手解答,并求时序图参考一下,谢谢~~如图
你先搞清PLC是如何工作的----循环扫描
以及单脉冲问题.
第一次按0.02,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在这个扫描周期,第一行电路接通,第二行电路不通,有输出.
转过这个周期,第一行不通,第二行通,输出被保持.
.......
第二次按0.02,其又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在这个扫描周期,第一行电路不通,第二行电路不通,输出断开.
转过这个周期,第一行不通,第二行不通,输出被彻底取消.
其后无输出.

网友D:
不要用继电器的思维思考,要明白plc的扫描规律

网友E:
我也是按继电器思路来想的。。。好像难理解一点。。

网友F(2014-12-19):
单按钮起停的编程方法有很多,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用一个异或指令即可实现

网友G:
三菱之类的plc有alt指令,自己用计数比较也可以,方法很多

网友H:
好像有个DIFU指令

网友I(2019-08-04):
这是利用扫描周期来实现的单按钮启、保、停电路。
0.02常开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同时0.02常闭断开一个扫描周期。(同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