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4):
今天收到一块报通讯故障的控制板,和HMI进行232通讯,显示断线。
用示波器看TVS管两端的接受波形,显示一条直线,为-7.5V左右,但在MAX232输出看到了有方波输出,但是有毛刺,接着看HCPL0600次级没有输出。怀疑光耦损坏,换了,故障依旧,接着把MAX232也换了,还是老毛病。准备把MAX232周围的小电容给全换了。
但是仔细想,为什么光耦次级没有波形,为什么TVS两端无波形,但是MAX232会有波形输出,这不科学呀?
结果最终调节示波器触发电平后,终于看到波形了,是TVS管坏了,把波形拉下来,同时,在0V左右产生了毛刺。光耦次级的波形也看到了。

网友A:
这东西没用过

网友B:
公司没这东西

网友C:
这回你会记得一辈子的!

网友D:
示波器没用过啊

网友E:
先进的仪器也需要人的精心操作

网友F:
维修请高手了,顶一个

网友G(2014-06-27):
什么设备仪器多一样会用是一回事,用精又是一回事。仔细无大错。

网友H(2017-06-18):
示波器是维修的好帮手,用好示波器维修就方便多了,疑难故障就无处遁形了。万用表只能检查电压的幅度,而不能检查电路的滤波效果,比如驱动波形的上沿与下沿是否平直,如果有凹陷或毛刺 凸起万用表是检测不出来的。比如用示波器可测量CPU的时钟有没有输出,晶振工作是否正常,复位电路有没有复位波形,SPWM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I: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J:
示波器维修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2021-05-12):
今天又发现,电压幅度不一样,测到波形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