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4):
各位大侠:
今天对两台300PLC控制的设备进行程序上载,出现故障如下:

程序上传时出现报警,信息如下:(2000)Error while uploading the configuration to the programming device(PG)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另外一台设备

我百度了一下这问题,极有可能是HW update导致的,
我想问的是,我现在step7 是V5.5 SP3版本,如果我安装了HW update,
这次上载的硬件组态能否自动显示?
还是,我需要安装HW update之后再进行一次完整的上载?

谢谢了!

网友A:
能上载?能上载我觉得你不不编译硬件组态,单访问程序应该不要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访问程序应该没问题,
关键在于如果以后我直接把硬件组态和程序都下载到CPU里会不会报错,有可能会丢失我无法上载的那个DP从站

网友A:
是的,如果你的硬件里面没有dp的gsd文件,编译后在下载就出问题了,站不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