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4):
      我们公司使用的PLC是西门子的,主站和子站之间是用DP线通过串联的方式连接的,我想知道,西门子的现场总线除了串联,还有其他连接方式没有,他们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方式叫做菊花链连接方式,采用此种方式成本低,但是如果其中一个站的通信出现短路那么将影响整条线路的正常通信,所以我们还有其他的链接方式,例如鸡爪式连接,采用该方式连接需要购买接线盒,从控制器出来的主干线只与接线盒连接,各个子站连接到接线盒上,这样即使有子站出现问题那么也不影响整条线路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