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怎么学

楼主(2014-03-04):
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看谭浩强的书,搞懂指针。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c是tc还是标准c还是vc呢。不过学习c语言个人觉得就是多看书多练习。找书上的例子然后弄懂,自己不看书写代码,然后调试,只有调试的水平高了,才能认为是学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要是学一些组态软件,直接看C脚本都能看懂。看得懂语法就行

网友D:
多看看书,动手实践!

网友E:
看书效果不大,最好一边实战一边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