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5):
1、2种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是否相同?
2、2种变频器的通讯参数设置有无异同?不同的话,如何设置参数?
3、2种变频器的通讯数据寄存器地址是否相同?不同的话,如何修改参数?
4、目前,PLC的程序可以读出来。如何修改PLC的通讯部分?其它部分可以不改动么?

网友A:
呵呵;通讯协议不一样了,那么你的PLC程序也需要改的;

网友B:
必须修改程序,每个品牌参数对应寄存器都不同,就算同品牌不同时期,不同型号对应寄存器也有所差别。

对照原变频器 说明书 以及plc程序了解工艺重新编写一个。或者慢慢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