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5):
常见的流量计各类大全
   常用的流量计按照所测流体的形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液体流量计,一种是气体流量计。小编今天就来给大家推荐几款常见的液体流量计。
   椭圆齿轮流量计可以广泛应用在润滑油、柴油、酒精等液体的测量上,可测量高粘度介质的流量,但是要注意介质的清洁状况,要求介质无固体颗粒亦无气体。此外测量介质的温度不可太高,否则,将影响计量的精度或导致齿轮卡死。
   电磁流量计可广泛应用在环保、冶金、化工、医药、供水、食品、造纸等行业领域。仪表受到介质的物理特性的限制较少,并且结构简单、稳定性好、反映灵敏,不存在压力损失,并且精确度很高。但是也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电磁流量计容易受到电磁场的干扰,并且不能在外面接受雨淋日晒。
超声波流量计是一种性能高、可靠性高、价格低廉的流量计,尤其适用于大口径大流量的介质的测量。广泛运用于石化、电力、冶金等领域。超声波流量计可以测量一般流量计无法测量的介质,比如强腐蚀性、放射性、易燃易爆的流体以及电磁流量计无法解决的不导电的介质。并且使用寿命长,维护极为方便。
旋转活塞流量计也是容积式流量计的一种,测量时不受介质粘度和流体中颗粒的影响,还具有带电远传的功能,测量范围很大,测量的精确度高。主要由壳体和活塞机构等部件组成的。
双转子流量计在分类上和旋转活塞流量计一样,属于容积式流量计,但是二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双转子流量计可适用于稠油、轻质油、含较大水量的原油等等。对介质的粘度范围要求也比较低。有线远传距离远,压损小。是一种性能非常不错的流量计。
液体涡轮流量计也是一种常见的流量计的类型。这类流量计的结构简单、便于携带、灵敏度高,是速度式流量计的一种。广泛应用于化工、石油、冶金、科研等领域。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液体涡街流量计的传感器在安装时要远离磁场,注意防水。安装选购的学问很多,以前我们已经介绍了一些,以后还将继续介绍。
塑料浮子流量计和玻璃转子流量计相比,不像玻璃那样容易破碎,和金属转子流量计相比,可以看清流量计内部浮子的位置,价格也比金属转子流量计便宜的多。可以就地指示,也可以远传信号输出。广泛应用在石化、电力、冶金、医药等领域。塑料浮子流量计作为直观流动指示或对测量精确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使用非常方便。
   靶式流量计广泛应用于石化、制药、电力、环保、冶金等领域。在高粘度、低雷诺数液体的测量上独具优势。灵敏度和准确度高,并且无可动部件,使用寿命较长。
   V锥流量计是一种新型的压差式流量计,具有精确度高,工作稳定可靠、压力损失小、安装条件要求低等优点,而且还可以测量脏污的介质。和其他流量计相比,V锥流量计的价格也很实惠。
孔板流量计广泛应用于石化、供水、冶金、电力、轻纺、农业等领域。由于标准节流件是全用的,因此无需根据实际流量再校准。这是其他流量计都不具备的优点之一。从结构上来说,孔板流量计结构简单、维护更换方便,表体牢固耐用,性能稳定,价格实惠。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压损大、测量范围比较窄、不能测量腐蚀性、污浊的或带有颗粒的液体,对直管段要求也比较高。
涡街流量计则不受液体的密度、粘度、温度、压力等方面的影响,没有可动的机械部件,因此可靠性高,维护方便。而且具有压损小、功耗低、坚固耐用和便于安装等优点。但是对安装的上下游的直管段有要求。也要避开震动、腐蚀、高热、辐射、高频等环境,否则将影响测量的结果。

网友A(2014-06-06):
介绍得非常全面,但维独没有介绍湿式气体流量计,湿式气体流量计是试验室中最常用的计量气体流量的设备,它的最大特点是没有计量下限,一般流量计都有最小流量限制,低于最小流量就无法保证计量的准确性,而湿式气体流量计的最小计量值是0,只要有气体就能计量累积量,更多关注百度一下"湿式气体流量计"

网友B(2014-07-09):
回复 网友A:
真不知道还有这种流量计,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