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接近开关如何接西门子s-300PLC, plc输入点是24v还是0v ,接近开关电源应该从何处取,选用pnp类型的还是npn类型的开关

楼主(2014-03-05):
学无止境

网友A:
PNP的可以用,我一直都用这种。

楼主:
电源从何处取

楼主:
图中的输入点的公共点是什么

网友B:
pnp的直接接,npn的继电器转换

网友C:
都可以用,电源从PLC或开关电源均可

网友D:
三线接近开关(一条是电源、两条是开关线(那两条你就当做是开关的两条线))

网友E:
就安7楼那样连接吧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F:
PNP 高电平有效

网友G:
S7-300I/O模组,32点的用PNP,16点的用NPN的吧

网友H:
300的PLC数字量模块是晶体管的?没有继电器的?要是继电器输入的就不用分接近开是NPN的还是PNP的了吧?

网友I:
好象有的plc都是直接接上,不管你pnp还是npn只是拔一下转换开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