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5):
如题,还是说需要在常规的伺服上额外添加温度传感器?如果是后者的话适用的温度传感器有哪些?

网友A:
如果是法拉科和西门子的,伺服电机都带有检测电机温度的传感器,其他的可能只有电流检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hwll23的指点,不知常见的三菱、松下、安川、台达等伺服电机有无内置温度检测传感器?

网友B:
驱动器内是有测温的,电机上面的品牌好像没有带;

网友C:
可以的,surlun也是国内品牌,串口通信方式的电机,可检测电机的温度,可以私信交流。

网友D(2014-05-20):
电机都带温度检测,但是有些电机(派克MB205)的温度检测不是线性的,而是在某个温度段敏感,电阻迅速变大,达到温度保护的功能。还有的电机(力士乐MSK 苞米勒DSD2)温度是线性输出的,可以通过驱动器检测或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