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型号

楼主(2014-03-05):
和西门子802D数控系统配套使用的PLC是什么型号?只是两块电路板安装,又不是s7-200,不知道什么型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有图才能有真相啊

网友B:
呵呵;CNC上都是专用的,与通用的PLC是不一样的;

网友C:
我见到过840DPLC里面用314做的

网友D:
板子是输入输出模块,PLC是内置在CNC 模块内,编程软件也是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