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5):
怎样用万用表测电机是否正常

网友A:
没办法,绝缘电阻没办法测。

网友B:
用万能表的电阻档1:(x10K档)检查线圈是否对地(对地电阻大于4M):2:拆开连接片(用x1档)检查3组线圈的电阻是否一样线圈相差小于1欧,3:(x10K档)检查3组线圈绝缘(组与组绝缘)。线圈对地电阻小于4M可以考虑线圈烧毁,线圈相差太大可以考虑线圈断线或短路,组与组的电阻小于4M可以考虑线圈短路。如果都正常但运行动力不足可能是砸间短路。

网友C:
三相平衡否,是否接地

网友D:
我一般用的就是2楼的方法

网友E:
难啊 用摇表吧

网友F:
用万用表能测交流电机三个绕组阻值是否平衡

网友G:
粗略判断是可以

网友H:
    大致测量一下。

网友I:
用万用表检测电机的绝缘电阻?行吗?还是用专用的表去测靠谱。电压太低了,测不出来的。起码要用500-1000V的电压去测其击穿状态的数据,才是保险的。

网友J:
如果断线,接地严重的万用表可以测出。。匝间短路一般测不来。。。得上摇表。。

网友K:
只能测3相是否平衡,是否断了,绝缘程度得用摇表.

网友L:
如果万用表测都对地了那电机肯定是废了啊!其实还是挺好使的。

网友M:
匝间短路最好用电桥测量

网友N(2014-04-09):
赞同一楼的

网友O:
当电机烧损严重,绕组漆皮脱落使绝缘能力下降时,用摇表能测出绕组接地(或能测出两相之间短路),说明电机损坏。但若绕组内部击穿(烧毁),或发生匝间短路时,
并不一定表现为绕组接地,用摇表检测好坏,就无能为力了。绕组的匝间短路,可能短接几匝,也可能短接几十匝,但问题是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极小(万用表电阻挡测量时与
电阻值几乎为零),匝间短路在绕组电阻值上,也表现不出太大的电阻值变化,没法确定哪相绕组出现了匝间短路!换句话说,摇表与万用表,只能对相间对地,相与相之间的
短路,每相绕组的通、断进行检测,对匝间短路故障根本是无可奈何的。
1)是“剩磁法”,凡是运转过的电机,转子金属部件,总有会留有剩磁。
用手扭动转子时,磁场变化,定子线圈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势(有通路时产生
感应电流)。此感应电压当然极其微弱,可用数字表mV档或指针表μA档测量,
一般为数十mV~数百mV,或数十μA~数百μA。所测为直流电压或直流电流,因
而可按所测极性来分出三相绕组的同名端,如用指针表电流档测A(指定)相绕
组,指针正向摆去,规定红表笔所接为同名端;测B相绕组时,指针正向摆去的
一次,红表笔所搭接绕组头,即为同名端(或称为绕级的头);依次可测出C相
绕组的同名端。绕组另一端当然为异名端(或称为绕组的尾)。

分出三相绕组的同名端(和异名端)后,再进行星或角的连接,就不会搞错了。

2)直流法,假定电机没有剩磁,基本上测不出感应电压来,就要为其中一个绕组
外加一个直流电源,利用其电源通、断瞬间,另两个绕组感应电压极性测量,
来判断出三个绕组的头、尾来。其测试原理和方法和1)是相同的,只不过是给
电机绕组外加了激磁电流。也是利用变压器感应原理,当一个绕组通电或磁通
变化时,其它绕组能产生出感应电压和电流来
电感元件当出现匝间短路时,内部损耗加大,Q值降低,虽然其直流电阻并无太
大的变化,但交流阻抗和电感量大为减小,其产生感应电压(电流)的能力大打
折扣,甚至不能产生感应电压。如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出现匝然短路时,会导致
电路停振。耦合变压器,当出现匝间短路故障时,二次绕组感应电压输出幅度会
大为降

网友P(2019-01-30):
这一定要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