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5):
  有一台研磨的磨床,有两台电机,上部分是三相异步电机,主要用来夹持工件旋转,下部分是永磁直流电机,带动地盘砂轮旋转,达到研磨的目的。
  这种设备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反复在两台以上的同类设备上出现了。就是底盘电机停止工作(一般是使用两三之后出现这问题),有时是检查电机自身内部热保护元件断开,过一段时间就自动复位了,使用又断开,就是不能使用。还有就是烧保险,检查电机电刷磨损较多,更换以后,发现电机电流仍然偏高,还是烧保险,空载电流正常范围内,加点压力研磨就过载。不能使用。 检查换向器也没有明显的烧坏,但是我们还是放到机床上加工车圆抛光了一次,仍没有解决问题,最后还是换台新电机就好了。
  后来又是这种设备出现这种问题,我说不要折腾,直接换新电机,有的人不信,又是换保险,又是换碳刷,都没有解决问题,最后还是换的新电机。

   我很奇怪,一是这种设备为什么要用直流电机,就算要用直流电机为什么还要用永磁铁的,用电磁的不行吗?至少不会出现失磁的问题吧?二是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与永磁磁性降低有关? 有没有可能更换磁铁修复?

网友A:
没见过永磁直流电机的路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定子是两块永磁铁,转子还是线圈的。

网友B:
成本的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的考虑吧!

这是德国进口设备,应该叫金相抛光机,发过一次帖子,没有找到答案,因为最近又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再发帖。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39252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种东西啊!有液体漏到换向器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啊!有液体漏到换向器上了吧?

没有漏液的问题,电机也没有直接安装在底盘下面,是皮带传动的。

网友B:
若果出现消磁现象!除了质量原因和严重过载的话 电机就是产生了过热!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机过负荷,造成电机过热,从而永磁铁退磁,这样,电机就在弱磁状态下工作,工作电流就过高,烧保险,更换大一些电机可能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电机有过热保护,过热就断电,不明白为什么不用电励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