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6):
请问大师们,辅助继电器EEPROM保持与电容保持在程序中主要怎么用,程序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电容保持在断电时间不太长的情况下应用,电容放完电,数据就丢失了。
EEPROM可永久保存。

网友B:
EEPROM可永久保存

网友C:
EEPROM你PLC断电一年,数据也还在的;
RAM用电容保持的话,连续不通电十天,电容放电放光了,数据就木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师们,辅助继电器EEPROM保持与电容保持在程序中主要怎么用,程序中起什么作用
如果你的设备可能10多天断电,再运转还要断电前的继电器状态,就用EEPROM。程序中一样用,要考虑EEPROM寿命哦。
还没见这样的设备,真要这样用带电池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EEPROM的寿命是多长

网友C:
EEPROM只有写入次数的限定;一般1万~10万次;写入保存的寿命基本不用考虑;

网友D:
ZCMY 版主回复了:一般1万~10万次
但后半句要从二方面看,如果是设置参数可以的,因为谁也不会天天改。
如果是控制中的参数,恐怕一天改个几百以致上万都有可能。
所以要根据实际来确定,用电池的会更好。

网友C:
在程序包里使用EEPROM对应的存储时,记得指令要使用脉搏冲执行型的,否则每个PLC扫描周期都写入一次,很快就能用光其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