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我這個是怎麼回事

楼主(2014-03-06):
不是用的下降沿嗎?怎麼一啟動就有脉衝就為1了?

网友A:
干扰
遇到过一个启停电路(换新型号PLC后出现的问题)。
工作后,不定什么时候就停了,又不定什么时候启动了---没规律。
最后确定,启动和停止按键都有不明信号,加大输入常数到32ms---没有用,最后加电路,延时按键有效按压时间到2s,3s,4s还是偶尔自动停启,再增加到5s,解决问题。
原来换PLC同时,加装一台变频器,奇怪的是那么多按键电路,只有这一路出了问题,好在这只是控制一个电机,按键多按会儿没事,否则热闹了。

网友B:
那你的Q0.0不是还没从1变为0嘛,后面的M12.5不也还没通嘛,你了解啥是下降沿了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要一個線圈斷開后的下降沿來使一個接通時間繼電器得電后自鎖來驅動下一個線圈 下個線圈完成后再復位時間繼電器
該怎麼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要一個線圈斷開后的下降沿來使一個接通時間繼電器得電后自鎖來驅動下一個線圈 下個線圈完成后再復位時間繼電器
該怎麼做
我的理解能力有限,所以不太清楚你所想要表达的东西。如果想要用下降沿的话在你的程序上用M12.5的常开触点并联在你的NEG指令下面,这样当你的线圈掉电的时候M12.5就会自锁了,接下来你要怎么做你就自己研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指點 我的意思是我想用一個線圈確認斷開后再延時一段時間驅動下一個工序
這個工序完成后斷開時間繼電器
之前想的思路是用上一個線圈斷開后的下降沿來自鎖時間繼電器
時間繼電器得電后延時時間到驅動下一個工序
工序完成后在斷開時間繼電器
但是不知道錯在了哪裡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思路没有错,用我刚才说的把M12.5的常开点首先并联在你的NEG那里,这样当你的线圈掉电了你的M12.5就自锁了,那么用M12.5的常开去触发一个时间继电器,时间到了执行你后面的工序,当工序执行完后你执行完标志位来断开M12.5的自锁,这样不就是你要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還是不行你看看我錯在了哪裡

楼主:
回复 楼主:
發錯了上一個 按照這樣的思路搞不來
那個線圈沒有反應

网友B:
回复 楼主:
也許是我每次回覆你都是使用簡體中文而你恰好看不懂簡體中文,那麼我就使用繁體來回覆你。請將你的M12.5並聯至NEG指令上。下面是我做的測試,我沒有使用你程序內的全部地址,但原理一樣。
1.當Q0.0為1的時候M14.2為0
2.當Q0.0從1變為0的時候M14.2變為1,且自鎖
3.利用M14.2觸發計時器開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