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修改S7-GRAPH中步与转换的编号?

楼主(2014-03-06):
请问怎样修改S7-GRAPH中步与转换的编号?谢谢!

网友A:
这玩意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怎样修改S7-GRAPH中步与转换的编号?谢谢!
在要改变的步号或者转换条件号上右击,选择对象属性。
然后改变Number中的数字就可以了。

楼主(2014-04-20):
谢谢东昌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