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500三相5.5kw维修记录!

楼主(2014-03-06):
一直都是修国产的变频器,昨天接手一台小日本的,客户说看见变频器内部打火然后跳闸了!初步判断是模块炸了。
机器拿到手后初步测量,整流桥W相下桥短路了。其余部分都正常,于是动手拆机器,拆开一看,都没有炸黑,元器件看起来正常,决定动手拆模块,模块型号是7MBR35SB120-02。
拆完模块就检查了整理外的压敏电阻跟滤波电容,都是正常!于是拆掉两个大电容上直流(小弟有直流调压器),上电无反应,感觉不对啊!难道开关电源也坏了?不可能啊,整流就坏一桥,开关电源是不会被波及的!又检查了元器件,都是好的!于是看了一下电路板,测下开关管的D极跟500V是导通的,但S极没有跟负极导通,突然看到了模块,想到应该是模块拆下来的缘故,于是在板子测了一下,果然如此。
拿了4跟导线,把下桥驱动的En跟负极短接,Eu跟U,Ev跟V,Ew跟w接起来,然后上电,果然有显示了!接着又跳Err24,手册没有,网上查到是24V短路,原来是排线松动了!装好上电测驱动波形,制动的驱动电压是0V,有点不明白,求高人解答!

网友A:
不过压,当然制动的驱动电压是0V

楼主:
是吗?我住过艾默生的,也是负电压的哟!

网友B:
这个看都看不懂

网友C:
楼主威武,技术水平了得!

网友D: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E:
用A316J驱动的吧

网友F:
看只有6颗驱动集成?是不带制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A316J驱动的吧
驱动是A3120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只有6颗驱动集成?是不带制动吧?
是6颗驱动,但是他带有一对三极管,一个光耦521,怎么会没有制动控制呢?

网友F:
回复 楼主:
对!学习了。

网友G:
看一下是不是与这个制动电路相似,若是,说明制动电路是无法正常工作的。另外,有些驱动电路,静态时是0V偏置的,工作中施以正向激励电压。

网友H:
楼主,它的静态驱动是0V,启动变频器之后,驱动变正的激励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一下是不是与这个制动电路相似,若是,说明制动电路是无法正常工作的。另外,有些驱动电路,静态时是0V偏置的,工作中施以正向激励电压。
不像!机器我已经修好了给客户了!不然电路图画出来给大伙看看!它是一个光耦控制一对三极管,还有一个光耦接制动引脚的,应该是制动的时候检测制动信号的!不知道这么说你懂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它的静态驱动是0V,启动变频器之后,驱动变正的激励电压。
这个我也有考虑过,但是装模块后测,还是0V,所以想求高人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