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数字量输出模块接线问题

楼主(2014-03-06):
输出模块10L+接24v+ ,M接24- 公共端1L1从图上看接交流直流都可以,假如接24+,如果有输出Q0.1至0.7也都是24+是这样吗 电源plc自带的可以用,如果不要自带,外取也可以对吗?

网友A:
板凳,来学习的

网友B:
1、输出时Q0.1与M间有DC24V电压;
2、上面接的DC24V可以用外部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输出时Q0.1与M间有DC24V电压;
2、上面接的DC24V可以用外部的电源;
没有输出信号是q0.1是没有24+,有输出时有24+信号,就相当于一个开关,,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B:
没有输出时Q0.1与M间没有电压,有输出时有DC24V电压;

网友C:
继电器输出。。
--------------------------------------------
继电器的就不会这样标了;这是PNP型的晶体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