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6):
我厂有多台搅拌电机采用ABB400KW变频器,之前用滑动变阻器控制速度,但是出问题了不稳定,要改造,有提出采用PID表,但是我想采用多段速,沿用以前的一根信号线,设定变频器最低频率为40赫兹,开关闭合速度切为50赫兹,因为该电机基本上只用40或50赫兹,但是维修人员还有个老外提出切换时会有冲击,我认为应该没有问题,不知各位专家有何看法,谢谢!

网友A:
呵呵;变频器输出从40HZ变成50HZ并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按加速时间的设定值升上去的;

网友B:
这个老外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C:
多段速控制的思路没问题。可以这么做。两个转速,一个40Hz,一个50Hz,用一个开关量转换。很简单的操作。

网友A:
老外大约以为是40HZ直接切换到50HZ;

网友D:
这个很好高的啊  变频器基本上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