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保险还是整流桥

楼主(2014-03-06):
富士变频器上的,标称200A660V,用万用表量左右都不通,有经验的给咱说一下,如果是整流桥,怎样测试?

网友A:
块熔,断了

网友B:
快熔.左右都不通那就是坏了啊

网友C:
整流桥怎么可能只有二个脚啊

网友D:
肯定是熔丝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E:
快速熔断器。

网友F:
是熔断丝

网友G:
是保险丝啊,整流桥有4个脚啊.

网友H:
损坏了的保险!

网友I:
快速熔断器

网友J:
快速熔断器,顾名思义也就是熔断速度快。

网友K:
快熔   里面含银   你懂得

网友L:
这是快熔,不通说明已经烧断了;

网友M:
保险已坏。

网友N:
快速熔断器,简称速熔

网友O:
这个问题太有趣了,是保险还是整流桥?用万用表量一下嘛,不能是整流桥。因为就两个脚,怎么可能是整流桥呢,是二极管?那它有单向导电性吗?另外看元件的标识也应该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P:
楼主,桥式整流起码有四条腿呀,二极管也会标出,何况你这上面还带铭牌...

网友Q:
快速熔断器,起保护作用!一般串连于直流主回路中!

网友R:
多大的变频,用这么大的快熔?

网友S:
把上面的型号百度下就知道了

网友T:
确实是熔断器

网友U:
熔断器坏了呗 不通

网友V:
这是快熔。

网友W:
做保险的
熔丝

网友X:
这个是快熔,不能用保一般的保险换

网友Y:
看样子象速熔

网友Z:
我看也是快熔

网友AA:
整理桥长啥样啊?上图看下!

网友AB:
昨天变频器上换了一个,快熔。

网友AC:
我们公司很多可控硅上都是用这种保险

网友AD:
电容,里面有个二极管

网友AD:
不是电容,说错了,是保险,里面有个二极管

网友AE(2015-07-14):
引用 网友A:
块熔,断了
楼上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