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和简单的SHL_DW左移问题

楼主(2014-03-06):
就是简单的I0.0置一,I0.1上升沿左移,左移一位换个输出。
但是为什么第二次拨动I0.1时就毫无反应了呢。。。

楼主:
我又研究了一下,发现仿真软件里CPU214无法使用SHL指令,而CPU224中,SHL_B和SHL_W都可以,唯独换了SHL_DW就出错了。比如我给VD25赋值1,使用一次SHL_DW后,直接变成V26.1为1了,并且无法再次移位。
想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研究了一下,发现仿真软件里CPU214无法使用SHL指令,而CPU224中,SHL_B和SHL_W都可以,唯独换了SHL_DW就出错了。比如我给VD25赋值1,使用一次SHL_DW后,直接变成V26.1为1了,并且无法再次移位。
想请大神指点一下
I0.1 上升沿触发。让I0.1复0,再置1,看是否执行。
如果不执行,那就是仿真软件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模一样的程序,换了SHL_DW和VD就失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NETWORK1
LD I0.0
EU
MOVD 1, VD25
NETWORK2
LD I0.1
EU
SLD VD25,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