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通讯问题

楼主(2014-03-0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现在有1台CP1H,5台CP1E,还有三相电表,MCGS触摸屏,易控上位。有什么好的办法通讯。买了CP1W-CIF12,请教请教

网友A:
选CP1E-N??S1DR的产品,这款产品有422接口
1。触摸屏--CP1H--PC link ---CP1E-N PLC之间用PClink 程序简单点,但可交换的数据有限,如果数据量大,PLC程序多点儿。
2。触摸屏--422--CP1H--422--CP1E都用422,程序繁点。

网友B:
这个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