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6):
我有一台汇川MD320变频器30KW的,现在3个下桥驱动出现故障,表现为静态情况下都是UG----UE电压为22v,a316的1脚电压都为4V,上桥驱动静态正常-9.8v。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应该是下桥的稳压管坏啦,稳压值应该是22-9.8=12.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找到原因了,我没有测试A136J的2脚电压,1---2脚电压是正常的,原因是三只下桥耦合器都坏了。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真巧啊,三只都坏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换掉三只光电耦合器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