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6):
有一套300的DCS系统,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给定频率。。不管给定多少频率反馈始终是50HZ。。。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A:
如果是反馈 你可以测一下返回的信号是多少就一切都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反馈 你可以测一下返回的信号是多少就一切都明白了
没有电流。。直流20MA测的。。只有电压只有DC6V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哪你的是电压类型 还是电流类型的信号呀  如果是0-10V的电压类型 哪么你此时变频器应该是30HZ运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电压信号,30HZ运行。。反馈显示不对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哪你就要程序上监视一下 看值对不对 如果对的 哪就是WINCC中的地址对不对 这有两两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你就要程序上监视一下 看值对不对 如果对的 哪就是WINCC中的地址对不对 这有两两个原因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是在运行中实然出现的这个故障。。。

楼主:
五楼发广告的那个对你说声 FACK YOU。。。。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运行中出现这种情况 哪只有一个原因了 哪就是AI模块的输入点有故障了 变频输出信号正常 AI接收信号处理时不正常 如果可能你换一个模块 要不就拿边上的替换一下也可以 问题就出在这里 这个输入点 如果你监视应该能发现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中出现这种情况 哪只有一个原因了 哪就是AI模块的输入点有故障了 变频输出信号正常 AI接收信号处理时不正常 如果可能你换一个模块 要不就拿边上的替换一下也可以 问题就出在这里 这个输入点 如果你监视应该能发现问题所在
我把线断开一个上午,晚上接上又正常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