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6):
有个日本三洋的设备可以看电机运行电流,不知道是怎么测出来的。电机用同步带联接砂轮,砂轮侧还有一个感应开关靠砂轮转动测电机转动,不知是不是这个感应开关测的电流,还是其他的什么!

网友A:
那个开关只是测有没有在运转的,测电流在控制器有电流互感器在测啊

网友B:
伺服驱动器本身就带有电流监控的。

楼主:
问一下是不是所有伺服驱动器都有测电流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伺服驱动器本身就带有电流监控的。
是这样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是,有些简易伺服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