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节问题

楼主(2014-03-06):
各位高手:

  我今天遇上了丹佛斯变频器配套电机7.5KW  960转用于中央空调回风柜,可变频器给定到50HZ后电机功率只能达到3.4KW左右,自动手动都一样不能满功率工作。请问高手是何原因,帮忙指点。

网友A:
转速达到了吗?如果转速达到了说明电机实际负载就是3.4KW。

网友B:
转矩参数是否达到100%,如果达不到可以加大转矩参数看看

网友C:
电流多大

楼主:
转速达不到,电机铭牌功率确实是7.5KW,变频器显示的电流为11.3A左右,可用钳形表测得的电流值为7.6A左右,今天我又测试了把风机皮带摘掉给定到50HZ时显示的功率为1.2KW左右,恢复后把风柜的门子打开给定到50HZ时,功率上升了升到5.4KW左右,关上风柜门子又降到3.5KW左右

网友D:
先确认负载是不是就比较小;

网友E: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是进出风口截面积的调节问题。如果转速达不到额定,电流达到额定,减小进风截面积,反之增加截面积。

网友F:
看LZ的描述,风机轻载,怎么让它在满功率呢。风机类负载应该跟其他电动机差不多的吧,我们公司的30千瓦电动机就是轻载或者说空载,30KW的电机才20个不到的电流,直接启动。

网友G:
    说明负载轻

网友H:
要是负载就那么大呢

网友B:
楼主:跟你讲一下风机的工作,风机的电流是由给风量控制的,在转速一样的情况下风机的进风量小电流就小、进风量大电流就高。你见过燃煤锅炉没有(燃煤锅炉的引风机电流是由引风机的风门、鼓风机的给风量、锅炉的温度“气体的温度越低电流越高”)。你检查一下你等中央空调的蒸发器看看是不是堵塞(就是回风柜的散热板网),还有可能就是风道堵塞,因为你打开柜门电流才5.4KW可能风机的进风管或风门堵塞

网友G:
       回风量够的话,功率小,耗能少,好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