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断电

楼主(2014-03-06):
本人现在有2台机器,用的是200PLC,屏幕是TD400C的。现在的问题是TD400的通讯线不能拔下,如果拔下PLC就整个断电。重新插上立马就通电,但是以前是可以拔下的,也不会断电。不知道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

网友A:
是可以控制PLC程序,使程序停止!使PLC断电就不知道了,为什么要热插拔数据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搞好了,谢谢啊

网友B:
什么原因?

网友C:
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说一下  PLC是外部供电和通讯线插拔有何原因? 最多是程序保护使程序停止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好了,谢谢啊
楼主:你不愿告诉大家你遇到的怪现象的真正原因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说一下  PLC是外部供电和通讯线插拔有何原因? 最多是程序保护使程序停止啊
供大家学习,,

楼主:
是PLC的0V供电掉了,接上以后就好了,PLC的通讯线就可以拔下了,PLC也不会断电了。

网友F:
看来楼主平时是个很保守的人。。。连PLC具体型号都没有说。。还要大家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