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6):
   VLT2900  0.75KW变频器上电报ERR7,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示,不能复位。有时不报ERR7故障,但是参数102电机功率为0,必须恢复出厂设置才能显示正常功率。
    检查交流输入和直流母线电压正常,取样电阻820K电阻和13K电阻正常。取样电压有2.02V,与正常变频器电压相当。功率小板4.7K电阻正常。更换224运放、16M晶振用频率计在线测试正常。
    更换TL431,更换25010存储器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更换MCU。

更换功率小板后变频器工作正常,可以肯定是功率小板问题,但是查不出来是什么元件问题。现在只有怀疑MCU问题,虽然维修价值不高,但是想弄明白故障原因,哪位有维修这块板经验的师傅请指导一下。

网友A:
检查一下电容是否有损坏的。

楼主:
两个铝壳电容查了的,容量足。

网友B:
有可能是小板和主板间的通讯不正常导致。

网友C(2018-03-16):
好贴,帮助非常大